外扩ROM的疑惑

楼主(2010-03-05):
上学时学外扩ROM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只是讲了下芯片地址的确定,几根信号线的连接,当时没细究也没动手实践,今天无意中想到一个问题特来求教。

我的问题是当用外扩R0M的时候,如果我内部ROM是4K,编译出来的代码量是8K,那么这段程序怎么下载进去?分4K出来下片子里,剩下的下外扩的ROM里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 先谢过。

网友A:
可以分段写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比如说用串口下载的时候,在保证单片机和外扩的ROM连线正常的情况下,选择到外部ROM的地址段时,就会自动下载到外部的ROM是吗?

那再请教一下,有好多单片机都拿下来放到专门的烧写器烧写,这个时候又是怎么办呢?

网友A:
确实是用烧写器烧写。相应烧写软件一般都可以支持分段写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刚才没表达清楚 不好意思, 对于烧写器 我的问题是说烧的时候得保证单片机连接着外扩的ROM吧? 还是烧写器都是即可烧单片机又可烧ROM?即是先把单片机放上去选择烧写0-4K,然后放上ROM选择烧写4K-8K这样子吗?

网友A:
使用通用的烧写器分别写入。通用烧写器可以单独写ROM。

现在通常都很少外扩ROM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