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复位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3-05):
楼主写的读起来好拗口。就是低电平复位阿。
接104电容原因是上电一瞬间是保持低电平,电容充电到VCC。从而完成复位。

楼主:
我是想问这一瞬间会不会电流太大……

网友B:
这一瞬间电流确实比较大,但释放能量并不大,电压只有3.3V或5V(电容储能与电压平方成正比),电容容量也不到1uF,不会损坏开关。

楼主:
这一瞬间电流确实比较大,但释放能量并不大,电压只有3.3V或5V(电容储能与电压平方成正比),电容容量也不到1uF,不会损坏开关。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终于有个结论了。
也就是说,在电容较大、电压较高的情况,才需要考虑限流保护喽?

网友B:
原来如此,终于有个结论了。
也就是说,在电容较大、电压较高的情况,才需要考虑限流保护喽?
引用 楼主:

同意

网友C:
电容有 消抖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