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C嵌入汇编的问题

楼主(2010-03-05):
一:
在C语言中定义二个变量:
char age;
int count;

怎样在程序中,嵌入一段汇编代码,对这2个变量赋值?用的是STM8S103F

二:
怎样用程序读某一行代码的值,并把值保存在变量中?
比如:
age=28;
怎么样读这行代码的机器代码,并保存在变量中呢?

谢谢!

网友A:
一:
可以先对变量指定地址,如
u8 val @0x05
汇编中对指定地址0x05进行赋值等操作

二:
可以把这行代码放在一个函数里,
void Function(void)
{
//your code
}

取Function函数的地址,在copy从这个物理地址读取数据存储到一个数组中,但由于你并不知道编译器编译后汇编代码的大小,所以copy的长度得是一个估计值,
以下是ARM平台的一个程序,原理差不多。是将SectorErase函数Copy到Ram中运行
#define fucmax        0x400//flash处理函数编译后的尺寸,可以利用编译器得出

typedef void(*FUC)(uint32 x,uint16 y);

void EraseSectorInRAM(uint32 SectorIndex)
{
    FUC handle_flash;
    uint16  dest[fucmax];
    uint16 *sour = (uint16*)SectorErase;    //取SectorErase的地址
    memcpy(dest,sour,fucmax);    //copy SectorErase()函数到指定数组
    handle_flash = (FUC)dest;
    handle_flash(SectorIndex,0);

}

网友B:
楼主什么思路?

网友C:
汇编调用C程序的例子

void ccc(void)
{
        //Y[0] = X[0];
}

__asm void _aaa_(void)
{
        PUSH        {R0-R12,LR}
        BL.W    __cpp(ccc)
        POP        {R0-R12,LR}
              BX    l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