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与FPGA延时区别!

楼主(2010-03-05):
本人先前是应用单片机的,FPGA的处学者,请教延时的区别?
1:时钟周期为50m,在verilog 中一步指令的机器周期是多少?
2:在always@(posedge 50m)中要做两个指令间延时20ns,用什么方法?

网友A:
我的理解:
1,一个clk
2,计数器,或者状态机。

网友B:
单片机是CPU,是将软件编译,通过相应的指令来完成的,所有有机器周期,指令周期的概念。
FPGA是可编程的数字电路,可以类比最基本的74系列器件(内部原理并不一样),所以是没有机器周期的概念,用FPGA综合出来的电路,就是逻辑和触发器,参考数电的相关内容,只要SETUP时间和HOLD时间满足,这个电路在多高的频率下都可以工作。(当然,高到一定程度这2个时间就不满足了)
个人一点浅见。。。。

网友C:
第二个问题我的理解,  在 always 的上升沿 计数,  延时 = 计数值* 周期 如果要求更加的精确, 我觉得可能还要分频,  有PLL可用、、

请教2楼 状态机 如何实现, 菜鸟 勿笑、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