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的用法

楼主(2010-03-05):
最近才使用PICC有一些不懂的地方向大家请教~~
我的目标芯片是PIC16F876A
在项目向导中选择的目标芯片也是PIC16F876A
然后加载的头文件是以下两个: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87x.h>

然后自己随便便编点程序,编译通过后发现有以下的一句,请注意红色的-16F877A。
Executing: "C:\HT-PIC\BIN\PICC.EXE" -C -E"main.cce" "main.c" -O"main.obj" -I"C:\HT-PIC\include" -Zg9 -O -ASMLIST -Q -MPLAB -16F877A

这是不是表示我的目标芯片是16F877A而不是PIC16F876A?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请问我如何设置才能使我的目标芯片成为PIC16F876A?

楼主:
呵呵
我找到怎么设置了
从CONFIGURE栏中select device选中16F876A就行了
原来在项目向导中选择的目标芯片好像没有起作用

网友A:
呵呵
我找到怎么设置了
从CONFIGURE栏中select device选中16F876A就行了
原来在项目向导中选择的目标芯片好像没有起作用
引用 楼主:

项目向导中设置的目标芯片不可能不起作用的,估计还是你没选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