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一个datasheet上的问题

楼主(2010-03-05):
在STM32的参考手册上,GPIO部分描述配置为输出的性能时,有这么一句:“A read access to the Output Data register gets the last written value in Push-Pull mode” 。这句话是否是说不管当前是开漏方式还是推挽方式,读 output data register寄存器得到的都是上次在配置为推挽方式时写入的值?

网友A:
不是上一次的,是最后一次的数值。

楼主:
香版好像没仔细看哦,A read access to the Output Data register gets the last written value in Push-Pull mode,如果我现在把某个IO先配置为推挽输出,然后向Output Data register的相应位写1,再配置为开漏输出,之后向Output Data register的相应位写0,那么此时读取Output Data register的这一位是0还是1?按照手册上的意思,貌似读取的数值应该是1,gets the last written value in Push-Pull mode,最后一次在推挽模式写入的是1啊,而这是发生在配置为开漏输出然后写0之前的事。

网友B:
没看明白……

网友C:
逻辑是有点不容易理清楚

网友A:
last = 最后
前一次 = previous

in Push-Pull mode 是修饰动词 get;不是修饰名词 value。

楼主:
看来我确实没说明白,香版主已经开始给我讲解英语了。
A read access to the Output Data register gets the last written value in Push-Pull mode
如果配置为开漏输出,而不是推挽(Push-Pull mode),那么读出的Output Data register值是什么?

楼主:
看到了6楼的修改。
可是手册上没写有关“A read access to the Output Data register gets ...... in Open-drain mode”的内容。

网友D:
香主的英语语法也很强呀,解释的这么清楚

网友A:
看到了6楼的修改。
可是手册上没写有关“A read access to the Output Data register gets ...... in Open-drain mode”的内容。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是没有说这件事。

不知道楼主问这些的意图是什么?如果有实际意义,也许我能告诉你该怎么做。

楼主:
意图就是不做实验,而知道“A read access to the Output Data register gets ...... in Open-drain mode”。

网友E:
(A read access to the Output Data register (gets the last written value)) in Push-Pull mode

网友A:
意图就是不做实验,而知道“A read access to the Output Data register gets ...... in Open-drain mode”。
引用 楼主:

我是问有什么实际意义,即为什么要读出这个寄存器?

楼主:
IO配置为开漏输出,在片外在加一个上拉电阻上拉到VDD,应该和51单片机的准双向IO差不多,做输出时写入Output Data register的相应位来置0或置1,做输入时先把Output Data register 的相应位置1,再读IDR的相应位来判断引脚的输入值,所以在读取IDR之前,知道上次写入ODR的是0还是1有一定意义吧?如果是0,就先置1,如果是1就不用改了。你也许会说,不一定非得知道上次写入ODR的值,每次读IDR之前都把ODR的相应位置1就行了,的确这样也行。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效果相同。因为手册上没有明确写出在开漏模式读ODR得到的是什么值,所以提问。

网友F:
说的很清楚,香主有必要说一下方法

网友G:
8.1.8 输出配置当I/O端口被配置为输出时:
● 输出缓冲器被激活
─ 开漏模式:输出寄存器上的’0’激活N-MOS,而输出寄存器上的’1’将端口置于高阻状态(P-MOS从不被激活)。
─ 推挽模式:输出寄存器上的’0’激活N-MOS,而输出寄存器上的’1’将激活P-MOS。
● 施密特触发输入被激活
● 弱上拉和下拉电阻被禁止
● 出现在I/O脚上的数据在每个APB2时钟被采样到输入数据寄存器
● 在开漏模式时,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可得到I/O状态
● 在推挽式模式时,对输出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得到最后一次写的值。

我认为中文版说的够清楚了

楼主:
楼上认为中文版说的够清楚了,麻烦您告诉我一下,从中文手册中能看出“在开漏模式时,对输出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能够得到什么值吗?

网友H:
● 在开漏模式时,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可得到I/O状态

这当然是对的。

另外,在推挽式模式时,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也可得到I/O状态;正常情况下,输入数据寄存器读到的I/O状态就是用户要输出的状态;非正常情况下,输入数据寄存器读到的I/O状态可能不是用户要输出的状态-比如用户想输出高电平,但线上发生异常,其它设备对该线输出低电平,多数情况下拉比上拉强,线上的电平一般会被拉成低电平。

网友H:
● 在推挽式模式时,对输出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得到最后一次写的值。

是的。在在开漏模式时,当然也一样:对输出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得到最后一次写的值。

其实,多数单片机或DSP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I:
开漏模式和推挽模式在硬件实现上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J: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在开漏模式下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可得到I/O状态 ,意思是你在最后一次向寄存器写1,但是外部电路将其拉低后,你读到的也应该是0,读到的都是I/O的电平状态。
在推挽式模式时,对输出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得到最后一次写的值,意思是读到的都是你最后写的值,而不管外部I/O口的电平是什么样。

网友G:
其实从这图一下就看明白了,就电路图非常明白,但要文字说明就不太容易。

不论开漏模式还是推挽模式都是这张图。
开漏模式:输出寄存器上的’1’将端口置于高阻状态(P-MOS从不被激活)
推挽模式:输出寄存器上的’1’将激活P-MOS。
所以可以在开漏模式下读出IO状态。

网友E:
对楼上的图有点质疑,就是那个TTL肖特基触发器,应该是施密特触发器吧,跟TTL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