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压接型的接插件

楼主(2010-03-05):
现在遇到个问题,目前做出的CPCI板卡尚处于样板阶段。目前手头并没有专门用于压接CPCI插头的工具。由于原来的板卡都是由工厂完成的,所以不知道目前情况下该如何进行插头的插装?
我百度过压接工具的图片,感觉用台钳应该也可以完成,但由于板子成本比较高了,不敢贸然使用这种方法。所以求助各位有经验的兄弟,不知道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用台钳、尖嘴钳等都可以,但手艺有讲究,还有人直接焊的,没有经验的话,最好还是用专用压接工具,卖CPCI接插件的都会有,临时借用一下吧。

网友B:
xip接插件的夹子,好贵,1000元还是便宜的
不过,我通常是自己焊接的.
不知道怎么用尖嘴钳压接,总感觉不牢靠

网友C:
压接比焊接牢靠多了,前提是工具合适。

网友D(2010-12-03):
我是做CPCI电源连接器的,4楼说的对,压接其实要比焊接的牢靠。如果你的CPCI板卡是电源的,那么只要工具使用正确,一般不会出现差错的。
QQ:422351364
ly-lx-92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