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入端口串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0-03-05):
大家好,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单片机的电路,图中的RB0~RB7是做输入用的。书中介绍100K的电阻是保证单片机引脚不浮空,2.2K的电阻是保护电阻。
我在其它地方也看到过输入端口串电阻的,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这个保护电阻是如何起到作用的?谢谢!
备注:这里的电阻肯定不是高速数字电路中的匹配电阻。

网友A:
输出端口被短路或者有静电打上来的时候不会对端口灌入或拉出太大电流。

网友B:
主要是ESD防护吧,要不容易烧坏引脚。还有避免那个可控硅效应

网友C:
100K 作用是上拉

2.2K是对管脚进行保护,原来同上2位所说的。

网友D:
应该是保护管脚不被灌入过大的电流,如静电防护等吧!

网友E:
同意2楼说法

楼主:
二楼是不是笔误,说的是输出端口。
输入端口串电阻是为了做静电防护,那么输出端口岂不是也需要同样做静电防护。在输入端口上,还没有看到这样做的。
是不是起到下面的作用:
1.单片机的端口本来就有保护二极管,当输入电压过高的时候,二极管起到钳位作用,保护端口。但是这个二极管能流过的电流比较小,能力有限,在前面再串一个电阻,可以限制输入过压时候的电流。
2.端口是做输入用的。但是在程序调试阶段,有可能将端口误设置为输出端口,与外部的输入短路。这个电阻可以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F:
菜鸟进来学习,顺便问一下,ESD防护是什么?

网友G:
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 是对静电放电的保护

通常输入端内阻比较大,但若遭遇高压静电后可能会“击穿”,呈现低阻。单“击穿”问题不大(可以恢复),只要其上功耗受限就行,这个电阻就是起此作用的。

楼主:
to 9楼
按照你的说法,输入端口内阻比较大,容易被静电“击穿”,输出端口内阻小,所以不需要这个电阻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G:
回10楼:

相对来说,高阻更容易“集聚”高压。但对于输入和输出而言,通常输出能承受更大的冲击(功耗),而输入则相对脆弱些。

网友H:
如果你想你得电路可靠点,就加上这个2。2K电阻,防止静电。
不过2。2K太小了,一般30~50K

楼主:
to 12楼
这个电阻的大小可有计算的公司,近似的也可以。
这个电阻有防静电的功能。另外如果输入口错接了高电压,也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I(2013-08-09):
不会吧~~~~这样理解滴,我的理解就是 隔离信号端,单片机上电为普通I/O,这个时候,如果外部为输出口即单片机的输入端的话,刚好相冲,这个时候用个电阻把外部和单片机的信号分隔开,防止单片机损坏外部信号输入端口!

网友J(2013-12-24):
同意1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