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AGE64掉电复位功能如何实现

楼主(2010-03-05):
MUC配置如下:BODEN使能,触发电平2.7V 。外部用专门的复位IC。想实现如下功能:
当MCU掉电60S之内上电原机的状态不变(即掉电之前原机处于A状态60S内在上电原机仍然处于A状态);
当MCU掉电60S之后上电原机为初始化状态(即掉电之前原机处于A状态60S后在上电原机仍然处于初始化状态)。
其中60S是用充放电电路控制,时间会有误差。
请各位大侠赐教如下实现以上功能。

网友A:
掉电60S啊,利用电容

楼主:
是用的电容,没有备用电池。并且电容只能维持5S。5S之后晶振停振MCU就不工作了。
我分析是这样:在电压跌落到一定电压以下(比如0.5V)应该触发了MCU的复位(掉电复位或复位脚的复位或低电压复位)。然后再次上电时软件要先检测是不是有复位,如果复位进行初始化,如果没有就继续运行。
但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B:
电脑掉电后,下次开机又能正常使用,以前的浏览界面还能保存下来。和这个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