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TM32103中CAN怎样实现拆包?

楼主(2010-03-05):
如题。。。。请教高手

网友A:
拆包?能说具体点吗,举个例子

网友B:
楼主是想获取CAN上的数据吗

楼主:
就是从串口发送很多字节,到CAN接受这里要每8个字节一个数据帧,怎么接受和显示啊?现在是只能显示第一个数据帧

网友C:
再去好好看看数据手册,理解中断和释放数据命令

网友D:
可以在接收中断里面 处理你要的数据

网友E:
UART数据的拆包和拼装是你会话层的事情,你定义好CAN Bus的通讯规约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