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板时需要提供哪些文件,而不至于泄露过多的电路信息

楼主(2010-03-05):
用 Protel dxp 绘制电路板,将文件交给PCB板制作商时需要提供哪些文件? 提供的文件会在多大的程度上泄露电路信息?

网友A:
光绘文件就行
但是给光绘文件也等于把板子的所有信息泄露了吧??所以被泄露给制版厂是肯定的

网友B:
你卖的产品里只要有PCB板,就等于把电路的信息已经泄露了。没听说过抄板一说么?

楼主:
我指的是会不会泄露原理图中的元器件名称,各器件参数等

楼主:
如果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电阻和电容的参数是多少,我该如何处理。除了在原理图中修改之外

网友C:
提交的时候在绘好的板子中把所有器件参数、描述、网络名称全部删掉……

网友D:
LS正解!!这年头真想抄你的!!你是躲不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指的是不是,在原理图中把注释什么的给删除啊?

网友E:
如果要进行技术保密,一是将设计图转化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二是发到有一定规模业内比较认可的公司,三是加工合同中附上技术保密协议,约定由此通道发生了技术泄密对方所应承担的责任。:)

网友F:
其实中国但是好像抄袭,没必要去做什么防护了。PCB板你给他文件就是泄露了,不管你有没有参数。你想防止得话,只能不做板子,也不要买板子,就是不要有产出,不存在的东西就不会泄露了,存在了就会发生。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那个意思,我也坚信没有抄不了的板子。但是我们也该注意一点,想点办法,避免轻而易举的把板子的信息全部泄露出去。设法避免减少原理图信息,不至于把板子给人家加工就等于把产品信息全部给别人了。不能避免被仿制但是总要增加仿制的难度!

网友G:
把r1,c1,之类的位号去掉,不过这样自己生产维修麻烦点

网友H:
给gerber,元件参数可以隐藏,丝印编号还是要有的,不然不好生产、维修了

网友I:
你是做PCB板,不是发PCB板给人家厂组装。
你不在板上写上你的元件参数,会有人知道你是用什么参数的吗?做板又不用发原理图的。
呵呵,更损点,你在PCB板上写上错误的参数误导下对方啥。

网友I:
呵呵,元件符号用代码,代码对照方法只有你自己公司知道,不就好了吗。
确实核心技术不仅仅是硬件部分,软件和其他的也同样是核心技术,如果仅仅抄个硬件就能解决,那你公司的产品技术含量就不高了,也没必要花大价钱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