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请问怎样能把常量定义在Flash 指定位置呀?

楼主(2010-03-05):
香主,您好!
   我已经试了好多种方法:
   1、const a[20]={"test"} @0x8080;  //我已经把code 偏移到08x0b0  //编译不通过
  2、创建一个ddd 的段aaa:
    #pragma section  (aaa)
const unsigned char a[20]={"test"};

#pragma section ()

//aaa 定义试过跟code 平行,也试过在code里开,编译是通过了,但最终发现被定义在别的位置了。

请问斑竹我应该怎么 定义呀?

网友A:
#pragma section const {iconst}
//常量
uc8 *menu="STM8S207"
//................
//这中间的所有常量都被放到Code空间iconst中
#pragma section const {}

在到STVD软件中,setting-->linker-->category中选择input,在里面Add一个名为iconst的section段可指定地址区,注意:如果程序空间大于64K后,常量必须放在32k以内,否则无法 正常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