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shell编程,谁会,帮帮忙。

楼主(2010-03-05):
1.1简介
许多计算机用户要从不同的机器访问他们的文件。最实用的方法是使用单一的文件系统安装整个网络的多台机器。共享文件系统是不容易使用,当机器没有连接到相同的网络时。例如,用户在他的桌面机和笔记本电脑里有相同的文件。当笔记本电脑中的一个文件被改变了,而它是从网络断开,他必须手动复制新版本到只包含前者的文件系统,当每两个文件系统的文件被更改,此操作就复杂了,是许多错误源。
一个文件同步软件,相同的自动生成两个树文件,可能的话,结果与用户预期相符。该项目的目的是写这样一个软件。

1.2操作
该同步的目的是让亲如可能的状态,树木AB相同,即如果一个文件,app /a)存在,bpp / b)也存在,并相同(数据和元数据),反之亦然。我们注意元数据的类型,文件P权限,p的大小和最后修改日期。
一般来说,如果文件在两边被修改,就不可能实现完全同步。因此我们说两个版本的文件有冲突。
文件同步操纵两个树文件,我们称之为AB,以及一个包含最后一次成功同步的日志的文件。这个日志文件,例如存放在$HOME/.synchro,包含AB的路径,此外,对于同步没有冲突的文件p /A=p /B,日志文件包含P的路径,类型和P文件权限,P的大小和P最后修改日期(或者,它可能还包含同步成功目录)。据悉,该文件p /A(或P / B)符合日志,当在日志文件里存在一个p的入口, p /A(或p / A)有同样的模式,大小和最后修改日期,这些存储在日志中。

1.2简单同步器
同步器平行遍历树AB。对于任何路径P,它执行以下内容:
-
如果p / A和一个目录,P / B是一个普通的或相反的文件,存在冲突。
-
否则,如果p / AP / B是两个目录,递归下降。
-
否则,如果p / AP / B是两个普通文件,它们有相同的模式,大小和最后修改日期,同步是成功的,不要做任何事。
-
否则,如果p / A和日志文件一致,p / B没有并改变了,必须将该内容复制,方法和最后修改日期,从P/BP /A
-
相反,如果P / B和日志文件一致, P / A不是,那么就从P / AP / B复制。
-
最后,如果p / AP / B都是普通的文件,也都不符合日志文件(可能是因为没有p的入口,可能是因为日志文件不符合这两个文件元数据),存在冲突。
同步器重写的同步日志文件,用所有普通文件中的数据,同步成功。
应注意的事实是两棵树在文件系统里不一定是相同的顺序:可能A包含文件pq,而B包含qp
你来决定是否要在日志文件存储目录,或者如果你希望在创建一个需要目录的存在的文件时创建。
您还决定如何管理冲突。
它可能在同步进展时只显示了冲突名单,我们将要求用户作出选择。如果文件是文本文件,可以显示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例如,执行命令diff

1.3同步内容相比
如果文件已被修改,使两边文件相同,同步器就指出一个虚假的冲突。在两个普通的文件之间存在冲突,比较内容的同步器比较两个文件内容,如果它们是相同的:
-
如果这两个文件的元数据也相同,不做任何事,同步成功;
-
如果这两个文件元数据与日志中存储的相同,改变其他的元数据,只需要改变第一个元数据,同步就成功。
-
如果数据不同,这两个文件冲突,而只有元数据;它可能是对了解用户有用。
当然,如果以上任何一个情况同步成功,就要在日志文件里存储结果。

2信息
禁止使用Linux的命令“rsync”“sync”来完成这个项目。为了简化项目,将仅比较同一台计算机的文件系统。

楼主:
或者提供点线索,我google搜不出来类似的东西。

楼主:
更新版,非常有挑战性的shell编程,思南出来,帮帮忙。
1介绍
一人在他办公室电脑和笔记本里有同一些文件,当笔记本中的文件被修改过后且不连接时,必须复制新的版本到包含了旧文件的系统中。同步文件软件就是使两书文件自动更新。
2功能
有两树A B相同,如果A的文件p(记做p/A)存在,则B的文件p(记做p/B)也存在且相同(内容,属性,type,文件p得许可,文件p的大小,和p的最后修改时间),当一个文件两边都被修改,则不能同步,有冲突。文件同步器操作两个树文件A B,和一个包含了最后成功同步的日志文件,日志文件储存在例如$HOME/.synchro,包含A B的路径,此外,为了每个文件p/A=p/B同步无冲突,日志文件还包含了路径p ,type,文件p得许可,文件p的大小,和p的最后修改时间。我们说当在日志文件中存在一个p的入口时,文件p/A遵循日志,且文件p/A与日志中存贮的有相同的模式大小,最后修改时间
3简单同步
同步器平行遍历树A和树B,对整个路径p进行下列操作:
如果,p/A是目录,p/B是普通文件,或相反,就有冲突
如果不是,如果p/A ,p/B都是目录,循环结束
如果不是,如果p/A, p/B都是普通文件,且模式大小最后修改时间相同,同步成功,不做任何事
如果不是,如果p/A遵循日志文件,p/B不遵循,后者被改变,就必须复制P/A的内容,模式,最后修改时间给p/B。反之则反。
如果不是,如果p/A, p/B都是普通文件,且都不遵循日志文件(可能是没p的入口,可能是两文件的属性不对应),有冲突
同步器重写日志文件:
要注意两树不一定在文件系统有相同的出现顺序,可能A中有文件p q 然而B中有文件q p,你来决定你想把目录存在日志文件或愿意创造一份文件放目录,也由你来决定如何管理冲突,我们可以每次同步时简单地显示冲突列表,可以要求用户做选择。如果这些文件是TXT文件,可以显示2个文件的不同(例如使用命令diff)
3内容对比
如果文件同时在两边已修改相同内容,同步器指出一个假的冲突,为显示出两个普通文件的冲突,同步器对比两文件的内容,如果相同:
如果两文件属性已经相同,不做任何事,同步成功
如果其中一个的属性与日志文件的相同,另一个改变过,只要改变第一个的属性,同步成功
如果属性不同,两文件有冲突,但只是属性不同,也许让用户知道后可以使用它
当然,在上面任何一种同步成功情况,必须将结果存在日志文件中

禁止使用linux中的《rsync》和《sync》命令来完成此项目,为了简化此项目,同步器仅比较同一个电脑的文件系统。

网友A:
我看看, 刚看到

网友A:
我晕. 什么啊. 就是一 version-control system

现成的解决方案:

1, 使用linus亲手打造的git.(强烈推荐)
2, Subversion (SVN).

都有现成的, 用shell编程干吗......git是分布式的.

楼主:
俺确实没想到是版本控制系统,人家要求用shell做,是考试题。我对shell了解一般。

楼主:
32. 如何用 diff 及其他工具写一个版本控制系统?(要有 check in, check out, file lock .. 等功能)
http://blog.chinaunix.net/u3/101923/showart_2064718.html

就是这个题目。

网友A:
1. 有很多种 shell, 你熟悉几种? 各个 shell 的 home page 在那里?
就熟悉bash. home page 在man
2. 为什么说 zsh 是目前为止功能最为强大的 shell.
不知道, 没用过. 现在用python
3. 为什么说 pdksh 功能较弱?
不熟.
4. ksh88 与 ksh93 有何区别?
版本差别
5. 为什么 shell 编程最好用 ksh?
谁说的????
6. 你的系统都有哪些 shell? 版本是多少?
bash -version
GNU bash, version 3.2.39
7. 你知道 POSIX 吗?最新版本是多少?和你的 shell 有什么关系?
POSIX C接口知道. shell接口也有POSIX??
8. /sbin/sh 和 /bin/sh 有何区别?
root用的能执行sbin里的吧.
9. 你分析过 1000 行以上的 shell 程序吗?
没看过,
10. 各种 shell 的变量名长度有何限制?
不熟
11. 各种 shell 的 array size 有何限制?
不熟
12. FIFO 比 co-process 有什么优点?
co-process好像都没听说过
13. (..) 产生的 subshell 与调用另一个脚本产生的 subshell 有何不同?
不知道
14. shell 中的函数可以递归吗?设计时要注意什么?
可以, 能跳出来
15. 如何用 subshell 产生的多个值改变多个 shell 中的变量?
不熟
16. File pattern 与 regular expression 有什么不同?
只会  regular expression
17. shell 中含有大量文档.不想在每行之前用 # 注释. 有那两种方法可以实现?
字符串 , \
18. 用 shell 程序安装配置一个二进制可执行软件.希望将被安装软件含在 shell 程序中形成一个
  安装文件, 可以吗?
可以, google earth就是这么干的
19. 可以在一个shell 程序里包含 ksh 及 perl 两种代码吗?
当然可以. 调用解析器就是了
20. 如何保证 shell 程序只有单一 instance 运行? (有难度, 绝非一个 ps 命令可以搞定)
写代码的时候注意呗...
21. 当有同名的 alias, function, builtin command, external command 时,如何知道并控制其运行顺序?
我*, 这些能同时出现? 那检测下你是否喝醉了.
22. 如何在自定义 function 中调用同名的 builtin command ?
不熟
23. 怎样运行各种 shell 时具有 login shell 的行为?
不熟, 后门代码里有, 忘记了
24. 为何 ksh, rksh, pfksh 都是同一个 hard link? 功能却不同?
不知道
25. 当 while read .. 这样的语句用于 pipe 右侧时,需注意什么?
不知道
26. 对于多个相连的 pipe,最后的返回码是 pipe 中那个命令的? 如何取得所有命令的返回码?
不知道
27. cmd  >a  2>a 和 cmd  >a  2>&1 为什么不同?
显然不同啊. 错误输出到标准还是a
28. Stdin, Stderr 可以关闭吗? 有什么结果?
可以. 看不到回显呗.
29. GNU tools 与其他 Unix 上的相比有什么特点? 为什么说不能过分依赖 GNU 扩展?
不知道, 不熟. 移植性不好
30. VI 及 VIM 对行长度及 file size 有什么限制?
80. 编程标准. vi, 太长了会卡. 为什么不知道
31. 请写出对 field 1 (数字), field 3 (数字倒序), field 3 (ascii) 进行排序的完整语句.

32. 如何用 diff 及其他工具写一个版本控制系统?(要有 check in, check out, file lock .. 等功能)
按时间备份, 然后diff. 恩.....我 一直 直接diff grep

[ SHELL 水平测试 ][ SED 篇 ]

1. 你能看懂 sed one-lines 中的每一条语句吗?

2. /regex/! command 与 /regex/ !command 有什么区别?

3. 你能熟练使用 N,n, P,p,D,d,H,h,G,g,x,:,b,t 吗?

4. 什么是 sed 高级编程中的 lookup table 技术

5. sed debuger 的原理是什么?

6. 为什么 sed 的 guru 和 fans 比 awk 的多.(请看 yahoo groups)

下面几题根据使用的技术,难度不同.(难度 最小:1,最大:5)

7. 将数据文件中的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变成大写. (难度: 2 - 4)

8. 在 sed 中实现记数器.可加 1 或减 1. (难度: 3 - 4)

9. 提取 html 文件中 table 中每个单员的内容(table 可嵌套).(难度: 4 - 5)

每一个 cell 做为一个单员输出:

Table #1, Row #1, Column #1

Contents .......

Table #1, Row #1, Column #2

Contents .......

10. 一般的 sed 的 regex 的匹配都是 greedy 的。如何用 sed 实现 lazy 匹配?

[ SHELL 水平测试 ][ AWK 篇 ]

注: 很多题目在不同的 awk 中实现不同, 请注明每一种 awk 的方法.

1. awk, oawk, nawk, gawk, mawk 有什么区别?

2. 在一个 awk 文件中,  第一行可以如下吗?

#! /bin/awk -F: -f

3. awk -F"" 与 awk -F "" 有区别吗?

4. 可以这样设置 FS 吗?

   FS = "[ \t]+\|[ \t]+"

5. gawk 有一个扩展表达式与其他 GNU 工具不同, 是哪个, 为什么?

6. 那两种方法可以实现大小写无关匹配?

7. 下列两句有何区别?

awk '$0 ~ "[ \t\n]"'
awk '$0 ~ /[ \t\n]/'

8. FS=" " 和 FS=" +" 有何区别?

9. 如何将每一个字符作为一个 field ?

10. 如何将整个文件作为一个 field ?

11. RS="" 与 RS="\n\n+" 有何区别?

12. NR 和 FNR 有何区别?

13. getline < "file" 改变那些 builtin 变量?

14. 如何不打印最后一个 field? (不用循环)

15. $1 ~ /aaa/ 与 /aaa/ ~ $1 有何区别?

16. a = /a/ 是什么意思?

17. awk 中的 array 可以排序吗?

18. 如何将 awk 中得到的值赋给 shell 变量.

19. 如何模拟二维数组?

20. 你的 awk 数组最多可能的单元是多少?有限制没有?

21. 你的 awk 中 field number, record length 及 file size 有何限制?

22. awk 中如何删除 array 及 关闭管道?

23. 如何完成 rev 功能?

24. 如何在 awk 中使用 coprocess?

25. 你写过 100 行以上的 awk 程序吗?

[ SHELL 水平测试 ][ REGEX 篇 ]

1. 传统 regex, POSIX regex, GNU regex, PCRE 都有什么特点及异同之处?

2. ERE 是 BRE 的 super set 吗?

3. ERE看起来强大,但使用 ERE 有一点最不爽, 是什么?

4. 依赖 GNU 扩展的危害是什么?

5. Back reference 可以嵌套吗?

6. DFA 和 NFA 有什么特点及区别?

7. 常用的 [e]grep, [ng]awk, [g]sed, perl 哪些是 DFA? 哪些是 NFA? 因此这些程序具有哪些相应的特点?

8. Greedy regex 和 lazy regex 有何区别? 哪些工具是 lazy regex.

9. 猜一猜一个符合 RFC 标准的 email adderss 大概需要多长的 regex 来匹配?

10. 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 某个使用过的 regex, 用在另个软件中却不行。
也就是说你无法确定某个 regex 在同一系统的不同软件中或在不同系统的相同软件中肯定能用?

附加题

1. 为什么说 CU 的整体较为业余, 但 shell 版的水平相对较高?
因为CU中大部分系统管理员出身.

2. 为什么 shell 版中的大部分高手都是玩 Linux 的, 而低手往往是 Sco unix, HP-UX 等其他平台的?
因为LINUX需要shell定制

3. 为什么当低手怯怯地抛出一个问题, 高手快速地给出了漂亮的解答, 却往往最后并没有解决低手的问题?
因为术语交流不通

网友B(2012-08-24):
好帖!
挖坟一下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