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端并联两个JFET的目的?

楼主(2010-03-05):
输入信号来在压电传感器...为什么把两个基本点JFET并联使用????要求输入电容越小越好..并联了不是更大了???

网友A:
估计是要求导通电阻更小

网友B:
估计是为了采购多收回扣

楼主:
是个超声波小信号接口电路。.....MOSEFET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C:
这应该是个JFET把,放大作用。

楼主:
问题是.为什么用2个并联???是降低噪音.?

网友D:
估计是为了采购多收回扣
引用 网友B: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