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中触摸原理

楼主(2010-03-05):
s3为人手按键位置,请问这个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多谢大虾指教。

网友A:
与使用的电源有关,如果使用的是电池,则没有触摸作用,
如果使用得是交流电,则因为浮地的原因,会由于人体感应,通过电路对电容C22充电。由此可以检测。
如果使用的是热底板,则人会触电。为了安全起见,S3上应该串联一个上百K的电阻。

楼主:
我画错了,VDD应该是600K左右的方波信号, P10接的芯片型号为MC80F0604,为AD口

网友B(2010-04-08):
方波的占空比為多少,無按鍵時AD口的電平是多少V,有按鍵是AD口的電平是多少V,差別大不大?一致性如何?

网友C:
触摸会改变频率,以此来检测触摸信号!

网友C:
你百度下Capacitive Touch Sensing

网友D:
我们公司是做电容感应&触摸IC的,有这需求的可提供资料和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