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磁阀与直流电磁阀的差异!

楼主(2010-03-05):
直流电磁阀的工作原理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但交流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请懂行的朋友说说看.交流电磁阀中的电流是交变的,产生的电磁场应该也是变化的,那么为什么它中间的铁心却是向一个方向运动呢?

网友A:
自已去啃书吧

〓◆ 电磁铁设计相关专辑 81.4M ◆〓 , 很有用的哦

电磁铁设计手册 185页

网友B:
最常见的交流接触器,其中的电磁铁也是用交流电,铁心也是朝一个方向运动。
无论电流方向如何,衔铁受到的力总是朝一个方向。如同你拿块永磁铁靠近铁片,不管用N极还是S极靠近铁片,铁片总是被吸引。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重要资料.我好好看看,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C:
问一下,直流电磁阀接电时有没有正负之分?
买了个24V的直流电磁阀,接线没有正负之分,怎样接都可以
那我直接接个交流24V的能行不?

网友:
不能混用,
交流电磁阀接直流会烧,
直流电磁阀接交流,估计会吸力不足。

网友A:
不行,阻抗太小,会烧掉

网友D:
直流接交流不会烧,会吸不上.

网友E:
记得要加 个半波整流

网友F:
回 7楼9楼:
我做过的实验中,交流继电器接直流电源完全可以吸合,但直流继电器(电磁铁)接交流电源是不能被吸牢的(会产生剧烈的震动)。
原因2楼讲了,但准确的讲应该是叫短路环(放置在铁心端面上)
接触器估计也一样吧!
但电磁阀就不知是否一样了,请教老T等前辈

网友G:
(电)磁铁是吸铁,不管S极朝哪个方向,吸你楼主没商量。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还是过零瞬间的失磁问题。

网友H:
交流电由于每秒要有100次过另,所以当线圈通电以后,虽然也能吸合,但由于电流过另时磁通也为另,所以吸力也要每秒100次为另,这就造成了铁心的剧烈振动。为了避免这种讨厌的振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磁通永远不能过另,其实现的办法就是在铁心上套以短路环,详细的原理请参考电工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