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10-03-05):
直流电磁阀的工作原理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但交流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请懂行的朋友说说看.交流电磁阀中的电流是交变的,产生的电磁场应该也是变化的,那么为什么它中间的铁心却是向一个方向运动呢?

网友A:
交流电磁阀的使用是电压高的部分在用,一般24V的电磁阀是直流的,110V的电磁阀是交流的。电磁阀都是有阻值的,有耐压值;在一个电路中有电压,有电阻,它的电流是持续的,不是断续的。如同交流接触器一样和直流接触器的区别。

网友B:
交流电磁阀有线圈,线圈有电感

网友C:
铁是无极性的 又不是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