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一下这个无线收发电路

楼主:
新手,这是个很简单的无线收发电路,无线收发解码用的是PT2262/2272芯片,但是我不明白天线附近的电感及电容应该如何选取,有什么公式计算。载波频率315MHZ,这些天线附近(发射端及接收端)的电感及电容是选频的吗?该如何计算它们应该有的取值。多谢了!!!!!!!

网友A(2010-03-05):
这个技巧在lay板啊

楼主:
lay版是哪个班啊,请教啊

网友B:
哈哈,lay板就是画(layout)PCB

楼主:
我是说发射端和接收端的电感电容取值怎么计算,跟画PCB没有什么关系啊,画PCB是后面的活了,画的好只是优化它

网友C:
5# 郁闷的老丁

网友C:
老丁。有关系啊!一般是这个取值是要PCB厂家按你的要求给出的。不过理论是也可以自己通过“pcb仿真”来得出具体数值。

楼主:
我怎么感觉这几个电容电感都是谐振选频滤波用的啊,PCB厂家只管按你的LAYOUT制版,它只是一个加工过程啊!

网友D:
发射电路C2的取值和天线有关系,并隔离集电极直流,天线等效为一电容串联一电感,而电容C2和他们串联谐振在315MHZ,但有个缺点就是不能顾全阻抗为50OHM的问题,所以才会有大部分发射电路采用变压器耦合的原因!
接收电路L1,C1,谐振在315,并尽量考虑L1增大,C1减小,以增大Q值,但阻抗也不可忽略,两都综合考虑,给你个参考值33NH,5.6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