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支支招,在什么情况下RESET有动作

楼主(2010-03-05):
(无正文)

网友A:
上电后,通过二极管整流经电阻向电容充电。电压逐渐升高经两级放大(增大跃变陡度)后由RESET输出。其作用应该是上电后延迟一点后输出RESET信号。

楼主:
断电复位吗

网友B:
如果仅仅是断电复位,那这个电路设计得不怎么的。

网友:
RESET信号是延迟输出的,不知道此电路是否有删减,
如果这样设计,抗共模的能力是有限的。

网友C:
首先要确认电源的情况.
5V是来自桥整流后面吗?

下面把5V作为单独电源,并不受图左面开关的控制.
假设5V先上电.图左边开关断开(并定义这个开关为K).(下面各点按数字有先后顺序)
1.K断开,且C60=0V时,5V上电:Q1截止,Q2导通,输出RESET为0,
2.当K闭合,L2-->K-->D1-->C60-->地-->整流桥左上肩---L1对C60充电,一定时间后Q1放大--导通,Q2截止-->RESET输出高电平信号.
3.当K断开.RESET要在一定延时后才低电平.

建议D1处多串一个二极管.如果工艺或材料问题D1短路比较大头.

楼主:
5V是来自整流后面的

网友D(2011-10-11):
掉电监测。

网友D:
提供掉电报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