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支支招,在什么情况下RESET有动作

楼主(2010-03-05):
动态工作过程是怎样呢...

网友A:
上电的时候咯,不过这么个做法挺**的

网友B:
楼上做结论太草率了,电路结构看上去挺蠢,但仔细分析参数这可能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应该是在电源中断的时候可靠复位,是一些军用设备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场合使用的。

网友A:
楼上做结论太草率了,电路结构看上去挺蠢,但仔细分析参数这可能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应该是在电源中断的时候可靠复位,是一些军用设备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场合使用的。 ...
引用 网友B:

本菜对于MCU使用热地,无论你是军工还是航天抑或火星高科技,一律认为CAODAN!

网友B:
热地未必是你想象的热地。配线方式多了去了,别干点民用电子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网友A:
热地未必是你想象的热地。配线方式多了去了,别干点民用电子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引用 网友B:

怎么?喜欢抬杠?谁号称天下无敌了?

网友B:
偶挖了个粪坑,真有人跳下去了。

楼主:
C60耐压只有35,这够吗

网友C:
:)怎么好像是零火检测

不知道蒙对没有

顺便问问 是高reset还是低reset?

网友D:
充电电阻R2很大,所以充电电流应该比较小,三极管Q1基极消耗一部分电流,再加上电容C60自身的漏电流,可能电压稳定时还不到35V。

网友E:
这个电路感觉让我很害怕啊,不懂,搬板凳来围观
对地浪涌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