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ucos_ii的OSTimeDlyHMSM()函数 不太懂了

楼主(2010-03-05):
/*
*********************************************************************************************************
*                           SETUP THE TICK RATE
*********************************************************************************************************
*/
void OSTickISR_Handler (void)
{
  OSTimeTick();
}

/*
*********************************************************************************************************
*                           SETUP THE TICK RATE
*********************************************************************************************************
*/
void OSTickISR_Init (void)
{
  CLI();

    TCNT0   =   0x00;       //清零Timer0计数器
    OCR0   =   OS_SYS_TIME;     //每逢1ms产生一次匹配中断
    TCCR0   =   0x03;       //工作于输出比较匹配模式,不连接OC0端口,时钟32预分频
    TIFR   |=   0x02;       //清除输出比较匹配中断标志位
    TIMSK |=   0x02;       //使能输出比较匹配中断

  SEI();
}

我的是这样配置TICK的,这个对吗?   mega128的,和那位同学上传的不一样

出现的问题是执行函数
static void AppTask2(void *p_arg)
{
  INT8U err;
  p_arg = p_arg;

  while (1) {
    PORTD = 0x00;
    OSTimeDlyHMSM(0,0,1,0);
    PORTD = 0xff;
    OSTimeDlyHMSM(0,0,1,0);
  }
}
时,灯闪烁得特别快,有10Hz左右吧,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另外cfg配置文件里是:
#define   CPU_CLK_FREQ     12000000L
#define   OS_SYS_TIME       CPU_CLK_FREQ / OS_TICKS_PER_SEC / 32;

硬件采用的晶体确实是12Mhz的

还有,是不是
#define OS_TICKS_PER_SEC       50
的问题呢?

网友A: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09-6-8/76738.html
浅析μC/OS-ⅡAPI的设计思想及实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