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点阵相关问题

楼主(2010-03-05):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漏电流极小,你还是检查电路吧

网友B:
硬件问题吧

网友C:
好像加个上拉电阻能搞定 :lol

网友D:
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E:
加个二极管

网友F:
题目改成漏电流合适,楼主可以自己找找,漏电流处理的一般方法,二极管电阻根据不同情况都可以

网友A:
解决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