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通用的jpeg编码器

楼主(2010-03-05):
想通过普通摄像头(pal/ntsc)得到jpeg图片,正在考虑方案。
请问大家常用的(简单易用的)jpeg编码器芯片有哪些?前端视频处理计划用saa7113,或者大家有什么更简单或更好的方案吗?

楼主:
补充一下,adv212封装太复杂,不想用,zr36060考虑中,问大家有什么新思路吗?

网友A:
用个DSP芯片就OK了,如果要便宜,可以考虑AD公司的blackfin,移植一个JPEG编码算法就ok了;
若对成本要求不是很苛刻,也可以考虑TI的DMXXX系列。

网友B:
同上,还是随便找块dsp吧。
非要用asic,你找找中星微的jpeg编码器

网友C:
用ADI的JPEG2000试试

网友D:
adv212是做jpeg2000的
jpeg可用FPGA在网上找个核搞定

网友E:
OV528或者中星微的一个(具体型号忘记了,可去网站查),都是串口输出数据的。使用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