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能在protues中仿真么?

楼主(2010-03-05):
(无正文)

网友A(2011-04-10):
可以仿真,不过有些东西不能用,比如SSP就不行,LPC2103在PROTEUS中的那个引脚连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LPC2103的引脚连接在PROTEUS中跟LPC2106的一样,建议还是用LPC2106做,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网友B(2011-05-30):
neng能仿真 2124都可以

网友(2013-06-01):
仿真的电路图应该怎么画?可以像51那样不画晶振什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