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这个能实现么

楼主(2010-03-05):
I/O口输出有两个按键,按键"1"、按键"2",按键2想设置为有三个不同的音调可调,A调、B调、C调,当我切换到B调时,这
时我再按按键1就变成B调,当我切换成C调,我再按按键1就切换成C调,当我对设备断电时,保存最后的音调设置,我请教下
这个能实现么?如何实现?

网友A:
设置2按键来切换音调,可以做个循环来选择音调,然后每次按下1键后就检测现在是什么调调,就行了

网友B:
单片机断电不能保存RAM中的数据,节电模式才可以

网友C:
对按键进行计数就OK了,比如设置一个变量作为状态存储单元,初始值为0,每次按键产生后该变量加1,结果模3,这样运算结果值就会在0、1、2、0、1、2...之间切换,然后外部查询这个变量的值就行了,如0对应A调...,用到掉电状态不变就得用到存储器常见的是就用AT24c01可以了。

网友A:
保存数据用 IAP 呀,单片机flash一部分,不用外挂24C02

网友D:
完全可以,有前辈做过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