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 好多芯片都没库,咋办啊

楼主(2010-03-05):
求助了,我用ad 画pcb,近乎所有的关键芯片都没库,不会让我挨个画一遍吧,很浪费时间啊!!

网友A:
有些可以用其它类型相同的代替,真的没有的那还是老老实实自己画吧。

网友B:
自己画的是比自带的好。用起来方便。

网友C:
支持自己画 一次劳动享用一生

网友D:
我是一般 不从0开始建设库   从原有的库中修改
如果是没有规则的元件 都是先在  AUTOCAD 下画好 轮廓 然后导如 PROTEL 在添加焊盘 之类的。
  我只有PCB 没有元件库。

网友E:
网上应该有吧~

网友F:
自己画,自带的封装不一定好用

网友G:
画起来也很快

网友H:
自己画几分钟的事

网友I:
库里没有肯定要自己划了啊

网友J:
同意6楼马甲的。

网友K:
到网上找到下载,或自己画

网友L: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努力完善自己的库吧

网友M:
自己动手画可以增加自己对元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