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VD选择MCU型号时自动关闭,在线等ing

楼主(2010-03-05):
MCU, ST, tv, ce, rc
在公司和家里同时使用一个工程项目,项目所有文件全部在一个source目录里,直接在公司电脑里copy 整个source目录到家里的电脑上,不能够进行Debug下载程序到目标板,提示MCU不对,点击setting-->MCU select选项卡时,STVD就自动关闭咯,点其它选项卡就没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把你的stvd安装个最新版本的吧,怀疑有配置文件出错了。
我曾经汉化过一个旧版本的。
你要是用的话就到我的帖子里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