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509能否做视频处理?

楼主(2010-03-05):
想用DSP做个简单的视频录制播放装置,如果实现MPEG-4压缩解压缩就好了,不能就算了,分辨率能做到400x240就可以。如果用C6000就很浪费了。所以想到C5000系列的5509,不知它的性能能否满足这些要求?

网友A:
还不如买个上网本,安装个linux,再加个USB摄像头,就可以实现你需要的功能了;
还便宜。

楼主:
说的也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啊。
不过我也就是想想,还没做呢:)

网友B:
没这么比的吧。。。。5xxxdsp和上网本比。。。。。
这个价格至少差10倍以上。。。。
不过告诉你,5xxx作不了这么大的视频的

网友C:
分析下DSP嵌入式软硬件系统的设计方法,选择RTOS-uC/OS-II实现嵌入式开发平台的建立。 在系统平台的开发过程中,研究uC/OS-II在DSP微处理器上的移植的关键技术,针对所选用的核心处理芯片TMS320VC5509 DSP,重设INCLUDES.H中与处理器和编译器相关的代码;用C语言编写6个OS相关的函数(OS_CPU_C.C);用汇编语言编写4个与处理器相关的函数(OS_CPU_A.ASM),并结合H.264编码特点,改进快速菱形运动估计算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搜索速度,实现在不明显降低图像质量的情况下有效降低运算复杂度的目的。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可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