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串联做为运负反馈有什么用啊

楼主(2010-03-05):
TDA2003的负反馈是一个39欧的电阻和一个0.01UF的电容串联组成的,这个电阻和电容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啊?谢谢

网友A:
破坏自激产生的相位条件,避免自激

楼主:
这样取值的依据是什么呢》有什么规定和算法么么?

网友B:
多级放大器的频率响应

网友C:
从楼猪到楼上所有人,你们在扯蛋吧?
“TDA2003的负反馈是一个39欧的电阻和一个0.01UF的电容串联组成的”这是TEST CIRCUIT!DATASHEET里面测试参数用的,根本就不是实际工作条件。

TDA2003虽然是个单增益不稳定运放,只要保证10倍增益,还是有足够的相位裕量,不需要任何补偿的。

网友D:
这种用法常出现在控制系统里,这个运放用作误差放大器.
电阻穿电容是为了给整个系统做零极点补偿,不是对运放本身,简单说就是一个PI控制器.
常见实例可以参考开关电源芯片的反馈部分

网友E:
上面说的都不对,
真正的负反馈电路不是那个,而是那个220R和2.2R.
电容串联电阻是一个低通电路,电容和220R组成一个低通滤波。,转折频率在18Khz左右。

楼主:
没有负电源不能 输出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