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个超强功放

楼主(2010-03-05):
要求如下:
频率范围:1~50KHz

输出幅值:0~1000V  数控可调
输出功率:0~100W 数控可调
输出失真:<1%

请问有哪位前辈做过这样的功放,选用什么方案实现好呢?望高手指点一二,先说谢谢!
没做过也欢迎来讨论。

网友A:
100W不算啥吧?
1000V加个变压器就行了。
1kHz下限用铁氧体行不?

网友B:
参考背景音定压功放

楼主:
铁氧体变压器频响没这么宽啊

网友C:
用变压器是可行的。
1kHz~50kHz,最高频率与最低频率之比是50倍,仔细设计变压器结构,可以达到这个频率范围。

网友D:
在变压器二次侧取样,幅频特性相对容易做好,相移不太好保障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对于后级驱动,大家有什么建议呢?音频功放的管子能否使用呢

网友E(2011-03-04):
你把音量控制好了,所有要输出多少都可以。

网友D:
用CLASS-H或CLASSG,IGBT输出,不用变压器更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