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过流保护元器件

楼主:
求过流保护元器件,要求电压12V 电流越大越好。
希望哪位知道的告诉一下。  急。。
                                  谢了

楼主(2010-03-06):
哪位大侠知道的顶下:)

网友A:
电流越大越好?

楼主:
不是写错了25A时过流保护

网友B:
用空气开关吧,才十几块钱。
自恢复保险做不到那么大的电流啊,即使有那么大的电流,也很贵。

网友:
板上过流保护一般用保险管,过流会引起烧板,这个要注意。

网友C:
自恢复保险并联可以?

楼主:
8楼前辈  可以说下 自恢复保险并联有什么效果

网友D:
自复熔丝并联?这可不是什么好念头……

楼主:
我现在找到一个正常工作电流是15A  过流保护是28A,测试一下短路2S左右才会保护,线有点热,应该可以用吧,

楼主:
空气开关哪位仁兄用过DC12V  25A左右的,用过的给个型号或给个网站

网友B:
空气开关哪位仁兄用过DC12V  25A左右的,用过的给个型号或给个网站
引用 网友E:

空气开关你完全可是用交流400V,电流25A的,只不过器件的分断能力提高了,其他的没有什么影响。
当然,在直流下工作,空气开关(继电器也一样)的分断能力会下降,但是以原来几千A的分断能力,即使降额50%,还是足够用的。

楼主:
要是我个人用交流就可以了,关键现在是公司要求的。:(

网友F:
楼主的应用确实应该基于空开,或者用有源保护电路,还可以通过设计合理的限流保护电源实现,系统抗过载能力较强时方可用保险丝,而自恢复保险不适用于此处。

网友G(2010-06-12):
(跟一远古贴,混个好积分)同意楼上  自恢复保险丝和电流保险丝都需要有抗过载能力,他们都是电流发热然后作用,保护有延时。
我这里有家做自恢复保险丝的厂家电话,耐压16V的额定电流在1~18A 保护电流大致为2倍的额定电流,不过延时现象严重,如果急切需要的话仔细选型估计能做到。0755-29503690

网友H:
PPTC的特性是出现故障时,PPTC会变热、电阻增加,从而保护设备不受损坏,故障排除后PPTC复位回到低电阻状态,所以可以把PPTC看作可自恢复的保险丝。根据你提供的参数可以选择耐压30V的保险丝,维持电流最大做到Ih=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