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9SEPCB中一个元件放在另一个元件封装上

楼主(2010-03-06):
99SEPCB中一个元件放在另一个元件封装上,设置不显示错误提示,怎么设置的,谢谢。就是像下面图中不要显示淡绿色的提示。

楼主:
噢,我知道改了。

楼主:
改一下Component Clearance Constraint就是了,忘记了:L

网友A:
也可以把DRC 那就勾去掉。也不会出现绿色。

楼主:
不是改成0,就是不勾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