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定时器之间的问题

楼主(2010-03-06):
void new_timer2_init(void)
{
   TIMSK |= 0x80;
   TCCR2 = 0x00; //stop
   TCNT2 = 0x00; //setup
   OCR2 =0x01;
   TCCR2 = 0x19; //start
}
我没有开T/C2的溢出中断和比较中断
void timer0_init(void)   //TCNT0 = 256 - (11059200 / 8)*0.001
{
   TCCR0 = 0x00; //stop
   ASSR = 0x00; //set async mode
   TCNT0 = 0x54; //set count
   OCR0 = 0xAC;
   TCCR0 = 0x04; //start timer
   EnableT0Int;
}

//----------------------------------------------------
void Timer0IntOverflow(void)
{
   TCNT0 = 0x54;        //reload counter value
      g_lTimer++;
}
T/C0开了溢出中断,是用来定时控制灯的闪烁的,T/C2是用来输出方波的,我的主程序是先调用T/C0来控制灯的闪烁以判断系统是否死机,但是我一调用T/C2是灯就不闪烁了,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用示波器看了T/C2输出的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A:
重新考虑下T/C2设置

网友B:
设置TC2的时候牵连到TC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