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51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0-03-06):
自学8051时由于对原理了解不透彻,遇到一些问题,希望得到各位老师的指导。
这段代码实现基本的串口通信。使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单片机发一个字节的数据K,单片机马上回发K。
我不明白的有两个地方:
1、为什么必须使用一个a变量来储存SBUF的值才能成功将该K回发。如果直接写“SBUF=P1”的话,无论K为何值,发回来的都是“00”。
2、为什么必须先关闭中断,即给ES=0,否则单片机会连续不断的发送数据?发送这个动作究竟在什么时候进行的?是给SBUF赋值以后,还是...?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a;
void main()
{

TMOD=0x20;
TR1=1;
TH1=0xfd;
TL1=0xfd;
EA=1;

SM0=0;
SM1=1;
REN=1;
ES=1;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receive() interrupt 4
{
flag=1;
P1=SBUF;
a=SBUF;
RI=0;
}

楼主:
在Keil里输入的中文注释复制出来成了乱码,所以只好删干净。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帮顶了

网友B:
没遇到过

网友C:
对于问题2,有些是填发送缓冲(即SBUF赋值),即触发发送.

网友D:
a是一个中间变量,将串口接收缓冲器的数据存储在中间变量a中,在发送程序中再将接收的这个数据发送出去。51单片机的发送缓冲器与接收缓冲器共用一个地址,读这个地址就是将接收缓冲器中的数据读走,写这个地址就是将待发送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器同时触发发送.

楼主:
那为什么,如果直接写“SBUF=P1”的话,无论K为何值,发回来的都是“00”?

网友E:
好像有些片读端口不等于针,所以P1可能读全0

网友F(2013-01-25):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如果直接写“SBUF=P1”的话,无论K为何值,发回来的都是“00”?

请问P1口接的是什么?有信号输入么?P1在右边时貌似是读输入值吧?

网友F:
问题2:貌似TI0==1的时候也会触发中断服务程序吧?然后flag==1,又可以进入循环,所以不关中断的话,就会不断的发送。
PS:中断服务程序这么写怎样?这样应该不用关中断了
void receive() interrupt 4
{
    if(RI0 == 1)
    {
        flag=1;
        P1=SBUF;
        a=SBUF;
        RI=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