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空闲时 做什么

楼主(2010-03-06):
请问嵌入式系统在空闲时在做什么,等中断?查寻任务?
我一直写单片机的,对系统不太了解,单片机程序一定是个死循环,操作系统也是死循环吗?

网友A:
首先搞清楚什么是嵌入式系统

楼主:
请问什么是嵌入式系统?

网友B:
请问嵌入式系统在空闲时在做什么,等中断?查寻任务?
我一直写单片机的,对系统不太了解,单片机程序一定是个死循环,操作系统也是死循环吗?
引用 楼主:

嵌入式系统作为被嵌入到宿主系统内的智能系统不存在完全的“空闲时间”,因为宿主没闲着。所谓“空闲”是还未进入实质性的处理过程,但却时刻监视着宿主的状态。监视可以是主动巡查,也可以是被动唤醒,但无论如何总是警觉着。

网友C:
空闲时就是没有要处理的任务,这时就反复执行最低优先级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不断的把一个变量加1,计满回0;
直到有相对较高优先级的任务准备好为止。操作系统开始任务调度,执行高优先级任务。

楼主:
感谢HWM的解释,有所了解。
嵌入式系统和单片机程序在没任务的情况下都是巡查和等中断,等待任务的就绪。

网友D:
先想一下windows在空闲时做什么?

网友E:
让cpu工作模式切换到省电模式。

网友F:
请问嵌入式系统在空闲时在做什么,等中断?查寻任务?
我一直写单片机的,对系统不太了解,单片机程序一定是个死循环,操作系统也是死循环吗?
引用 楼主:

操作系统是个死循环,一圈一圈的走。。

网友G:
同意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