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程控电源上显示的电流是平均值还是有效值?

楼主(2010-03-06):
我用电流钳测得电流的有效值比电源显示的电流大,但是和电流的平均值一样,但是如
果测试系统的热耗,不是应该取有效值的么?

网友A:
你的直流电源显示的是电源输出的电流,还是从工频电网输入的电流?

楼主:
是电源的输出电流

网友A:
输出电流是直流,直流的有效值和平均值是一回事。
既然是输出的直流电流,怎么能用钳表量呢?

网友B:
回4楼,错误
直流的平均值和有效值也是不同的,
在计算电源输出功率的时候,假如电压是恒定不变的,那么电流的有效值和平均值是相等的。
如果电压也随之波动,那么则不成立。
在计算电阻消耗功率,或者一段导线的发热功率的时候,平均值和有效值截然不同,
通常来将,如果通过的是脉动直流电流,那么有效值会比平均值大很多,取决于电流的占空比。
论坛上经常有人犯这个错误和问这个问题,
比如,一个1欧,1瓦,通过1A的电流烧毁,为什么。
而实际上,他通过的是峰值40A,占空比1/40的脉动直流,平均值当然是1A,但是发热功率是40*40/40=40W,即有效值约为6.3A左右。

网友B:
第二,maychang犯了和偶同样的失误,
鄙人曾经窃以为,钳表只能测量交流,不能测量直流,因为是互感器原理嘛,
但是殊不知,现在的钳表早就改成霍尔磁平衡补偿原理了,而且价钱也很便宜,所以能测直流的。

网友C:
俺有一块通用钳表,直流电流精度实在不敢恭维,不过用来测蓄电池电流,也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