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电压源上显示的电流是有效值还是平均值啊?

楼主(2010-03-06):
我用电流钳测得电源输出电流的有效值比电源显示的电流大,但是和电流的平均值一样,那么是不是说明它显示的是平均值啊,
但是如果我是测试系统的热耗,不是应该取有效值的么?

网友A:
应该是有效值

网友B:
程控电源的值绝大多数都是测量平均值的!钳形表测量有效值的很很少把!目前市场上我要不没有记错的话很多都是测量平均值的,你可以用个FLUCK的表测量下,他们的是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