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TM32怎么避免各个中断互相打架啊?

楼主(2010-03-06):
我用3.1.2的lib写了以SysTick来产生准确Delay的程式还有再LCD上显示时钟.另外在512K Flash里放了一个48KHz采样220Hz Sine值的阵列用来让DAC产生一个220Hz的波.我把喇叭直接接到DAC的PIN上来确认产生的声音.听到的纯音虽然正确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每过大概0.9秒就会有一个断音. 把输出接到示波器 发现每隔0.9秒左右就会有个很尖锐的相位改变.看起来就好像是0.9秒后把输出到一半的220Hz波的直接重新开始一样. 感觉就像输出到第28000个阵列元素时突然就从第1个阵列元素一样.把LCD给关掉后情况还是没改变.后来发现其他的东西都不需要动只要把SysTick启动的部份给注解掉后就正常了.但是SysTick和输出波都是必须的.SysTick是用来负责计时到1ms的准度而已.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下如何把这个尖锐的相位改变在不移除中断的情况下消除?

网友A:
把SysTick启动的部份给注解掉,是否意味着不启动SysTi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把SysTick注解掉后SysTick就不会启动了

FSMC介面上的TFT LCD也有同樣問題 不過比較嚴重.
如果正在更新LCD畫面的時候有中斷插進來的話,輕則畫面整個亂掉,嚴重的話就整個系痛當掉.

网友A:
请问你是如何操作DAC的?

你的问题应该与中断无关,应该是操作的方法不对。

楼主:
请问你是如何操作DAC的?

你的问题应该与中断无关,应该是操作的方法不对。
引用 网友A:

我是使用STM3210E-EVAL版
我是用Tim4TRGO 48KHz触发DAC转换,DAC中断的Priority是0x1,SysTick中断的Priority是0x0
每次触发的时候进入DAC的中断传给DAC一个可转换的值
SIN阵列的值是由double转成Q11后取整数为uint16_t格式所以DAC不会有溢位问题
因为关闭SysTick就没问题了所以我怀疑是中断干扰造成的问题

另外TFT LCD我目前因为中断干扰造成画面乱掉的关系所以也已经关了 本来是要显示由SysTick来计时的目前程式已执行时间

网友B:
我觉得是中断造成的

网友A:
"传给DAC一个可转换的值"的时候是否注意不能干扰它的输出?

楼主:
"传给DAC一个可转换的值"的时候是否注意不能干扰它的输出?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作才能避免干扰DAC的输出
能否举个例子呢 XD

网友C:
问题不在中断。使用48K采样220Hz的信号你得到采样值在时间域是无限不可循环的,怎么可能在Flash存放呢?要么改用44K采样,或者改用200(240也可以)Hz的信号把。

楼主:
问题不在中断。使用48K采样220Hz的信号你得到采样值在时间域是无限不可循环的,怎么可能在Flash存放呢?要么改用44K采样,或者改用200(240也可以)Hz的信号把。 ...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200Hz在48KHz采样的讯号也是一样 在差不多0.9ms的地方会有尖锐的相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