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LINK2与LPC

楼主(2010-03-06):
想请问一下ULINK2与LPC2138怎么连接呀?用H-JTAG与2138连接的电路可以吗?

网友A:
可以。
标准JTAG的接法即可。
既然用ULINK2,那么肯定是用Keil MDK,请到Keil网站下载MCB2100的原理图,参考那个接法就万无一失。

网友B:
肯定可以

网友C:
这样连接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二楼:没有找到MCB2100原理图,但找到了这个图

网友D:
这个也行?

网友E:
呵呵,袖珍版的,不过也够用了

楼主:
我已经成功将2138与ULINK连接,具体的连接方法,见图

楼主:
还要注意将RTCK用4.7K电阻拉低

网友B:
恭喜恭喜

网友F:
这个帖子只给2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初到论坛?不懂规矩?请赐教

网友G:
别听他胡说,多少分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