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调查

楼主(2010-03-06):
各位大虾:不知道大家平时在中低档的单片机设计中用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单片机呢?
我以前一直是用STC和AVR的单片机。
但现在AVR的IC都已经很难买到了,所以我就想要换IC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IC介绍呢?听说PIC的还不错,大家觉得呢?

网友A:
C8051FXXX , PIC16FXXX,STM8Sxxx,
其他的兼容51的也很多

楼主:
STM8S市场上好像还不怎么卖啊。而且编译器也不好用。
至于C8051的我也没用过。但我要求的是:复位时引脚电平是低的或是高阻状态的啊。C8051和普通的51系列一样的吗?如果一样它的复位引脚电平就不行啊!用在我的系统上。
市场上比较容易找的。程序容量可以在8-32k的。性价比又比较好的。看来就只有PIC的了吗?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有复位引脚电平的要求?

网友C:
我们用的飞思卡尔单片机和富士通单片机,都是16位的,对于PIC单片机,现在我们公司已经淘汰了。

网友D:
C8051是低电平复位

网友E:
PIC16,不可能被淘汰的产品——在用了PIC18以后我确定了!

网友A:
我们公司 还有某个产品在用 40脚的 intel 8031呢

网友F:
STC89C51RC

网友G:
回复 楼主:

可以考虑一下用十速的,性价比高啊,需要可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