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全电压输入IC如何只做高压输入部分!?

楼主(2010-03-06):
如题,一颗AC85~265V全电压输入IC,只做成220V输入有效,低于200V则无法启动或直接关掉应该怎么实现?如果暂不考虑电源板子框架情况下,我暂时想到以下一些方法,不知可行否?恳请路过的看官、前辈、大虾们指点吓·····
       A、如果IC本身有个外置引脚启动,如Vstr 、Vcc等·····则是不是把启动电阻加大或串个合适的稳压管+启动电阻来实现
       B、变压器只按高压输入来设计?但似乎低压输入时并不会关断,只是带载能力差了或是输出功率达不到要求而已
       C、变压器供电偏置绕组圈数设置少些,也即是让IC Vcc低些,可行么?
       D、如果IC本身是由内置启动,咋整啊???
       E、加输入欠压电路?是不是复杂了些???
       F、电源板子受限下A+B+C都用上,?
·············呵,第一次发帖,乱乱的,见谅见谅··

网友A:
加窗口比较器,直接控制电源

网友B:
反激IC并无严格的"全电压"窄电压之分, 一颗IC即能做宽电压也能做窄电压,关建看控制.

正激,半桥全桥,LLC等,则几乎是窄电压,即输入电压范转较窄

楼主:
哦,
    ····哈,不好意思。个把星期没上网,忘了结帖!~

网友C:
很多片子都内置了欠压保护,没有的你可以外加,设置好保护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