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MCU烧入问题,急!

楼主(2010-03-06):
(图片)

楼主:
我用的是e_Writer烧入器,想烧HT46R065,打开HOPE3000烧写软件后,连接成功!打开文件并下载都OK,开始烧芯片就出现问题,提示:驱动和芯片种类不同!(读到的ID:0h)

网友A:
是不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B:
把“检查ID”去掉试试看
如果你拿到的是工程样品,有可能内部没有ID码,而导致此错误。

楼主:
回6楼兄弟,去掉“检查ID”后点查空!

网友B:
硬件发生错误,找HT的FAE吧,有可能是烧录器挂了

网友C:
多半是烧录器坏了

网友D:
再搞个烧录器吧

网友E:
你的OTP所使用的IC型号与你的要烧的IC型号都不一致,请检查确认.

网友F:
型号不一致肯定会出错了

网友G:
合泰单片机性价比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