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电路,请大家研究

楼主(2010-03-06):
输入200mV交流信号,得出是?? 请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A:
看着别扭。

网友B:
这么复杂的电路,要在元件上加上标号

去掉中间的两个电解后,先分析静特性比较好办些:正半周和负半周不一样,要分别进行分析。

网友C:
为何好呢?

网友D:
看不出电路好在哪里。

网友E:
好电路,好在它是极其复杂的。。。一般的高手都搞不懂的。
看着是:负半周为射随器,正半周有放大?倍?
输出又用了个10uF电解平滑滤波,搞不懂功能到底是什么。。。

网友F:
路过,压根看不懂!

网友G:
想问一下,没有基础,应该如何一步一步看懂这样的电路,就是要先学什么,后学什么?初学者,谢谢

楼主:
高手何在啊? :dizzy:

楼主:
输入200MV   输出直流0.2V左右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