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稳压问题!

楼主(2010-03-06):
大家好,我要制作用一个扭扣电池供电的设备,最终要始其供应稳定的5V
我的想法是,先用电容电荷泵把电压升到原来的二倍,然后在用一个稳压芯片来稳压得到5V,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直接升压到5V 吧,芯片有的是,效率会高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是不是用那种开关方式呢,我担心输出会不稳定。

网友B:
所谓电荷泵,也是开关工作方式。

网友:
这里效率比较重要的。

楼主:
谢谢,但是用电荷泵是不是输出会稳定很多?
4# maychang

网友B:
用电荷泵+线性稳压比单纯的Boost电路(有电感的升压电路)稳定,但费电。
通常情况,用Boost电路升压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C:
2个电池串起来,........

网友D:
应该用升压型开关电源芯片实现,去LT、MAXIM等的官方网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