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总线协议的时序图读不懂,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0-03-06):
画框的地方不太懂,15微妙和30微妙是什么意思?请高手不吝赐教啊!谢谢

网友A:
可以去看我的《基础外设9日通》视频教程,第四日的课程  DS18B20

网友B:
我也不懂,请教高手。。。

网友C:
好像是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采样时间 典型值是15 最大是45
实际做程序的时候要考虑这个时间  最好是大于45

网友D:
这图是主机的写0和写1时序,黑粗线是主机拉低的,写0时拉低大于15小于60都是可以的,丛机都认,写1时,拉低大于1小于15都是可以的。主机拉低完了后就释放总线,上拉电阻将总线拉高。这些都是协议最基本的东西,干嘛不去看看文档再来问问题。

网友E(2012-09-07):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说是大于15US小于60US,从机都认。上面不是画的是60至120的吗?谢谢!难道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