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连不上仿真器??

楼主(2010-03-06):
2812与合众达的仿真器相连时,出现错误,Error 0x80000200/-1031,仿真器没问题,SEED-XDS510,连别的板子都正常。2812晶振30M,在不连仿真器时,测量JATG的各个引脚状态:TCK高,TMS高,TDI高,TDO低,TRST低,EMU0高,EMU1高

    接上仿真器后,各脚状态:TCK幅值3.3V,周期近似100ns
TMS高,TDI高,TDO低,TRST高,EMU0高,EMU1高,EMU0,1的谐波较多,没加电容的原因。并且在DSP端和JATG端测得的管脚状态都是这样。

    采用的是flash启动,在板子上量电压也正常,dsp的复位引脚xrs电平为高也正常,可就是连不上仿真器

    测DSP的119脚xclkout,周期近似260多ns,对于30M的晶振,相当于8分频了,这点比较奇怪。片内什么都没有啊
    已经好几天了,还是没解决问题,请高手们帮忙看看,为什么连不上仿真器呢,谢谢啊!

网友A:
换种启动方式试试

网友B:
JATG的电压都正确,应该能启动啊,这就奇怪了

网友C:
你再多试几次,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好几天了应该不是多试几次就OK得了

网友E(2011-05-21):
请问后来这问题解决了没有,现在我也碰到这问题,不知如何解决啊!要是有解决麻烦你发邮件或QQ,邮箱:zw_wu@163.com,QQ:475291090,谢谢!

网友:
如果确定仿真器没有问题,主要还有两个方面可以检查:
1. 电源:稳定的3.3V和足够的驱动电流;
2. JTAG外部连接:EMU0/1都接2.2~4.7k的电阻上拉,TRST接2.2k的电阻下拉,同时保证目标芯片与JTAG距离不超过6inch(约1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