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鱼夹为什么会烧坏呢?

楼主(2010-03-06):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源启动电流大,鳄鱼夹前面全是尖端,怎能不打火。楼主吓坏了没?下次用空气开关吧。

网友B:
就12V 好了 你试下先地线接好,然后12V的 铜丝头 细点 慢慢接触12V 同样 虽说不一定烧起来 但 啪啪的 火星四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明白了。原来啊```  谢谢

罗宾||辰| | 2010-3-8 17:49 | 只看该作者
学习到,嗷呼呼

网友C:
这个,烧有许多情形。得把情况交待清楚。上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