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3-06):
电路错误,运放同相输入端无直流通路。

uA741单位增益带宽不足以在200kHz频率上放大10倍。

楼主:
多谢指点!将C2去掉,再将频率降低,果然仿真通过了。

网友B:
电路错误,运放同相输入端无直流通路。

uA741单位增益带宽不足以在200kHz频率上放大10倍。
引用 网友A:

请问 这边为何要有支流通路~

网友C:
为什么要直流通路建议你去看运放书或三极管放大

网友D:
为什么需要直流通路,谁给讲讲

网友E:
“直流通路”是表象,提供偏置(bias)——或称工作点,是实质。通常线性电路中的信号都是由工作点(直流部分)叠加交流信号组成,工作点的选取是根据信号直流分量的要求或非线性器件的小信号近似线性点所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