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编码器

楼主(2010-03-06):
今天看到了一个用霍尔元件做的编码器,(一直以来用的是光耦做的编码器)
想请教一下:看到两个霍尔元件(估计是电机的A相B相位),还有一个IC,
请教这个IC的作用,是分频吗?还是其他?

网友A:
这个要通过测量霍尔元件的输出和编码器的输出波形,然后进行比较即可获知。

网友B:
说的不够具体,楼主能继续补充下吗?
首先,确定是两个什么霍尔器件,型号,霍尔器件的性能对整个编码器影响很大。
那个IC可能是运放IC,也可能是单片机,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专业器件。不过如果能够知道该IC的型号,或者是封装,我们也不用猜的那么辛苦。
所以说楼主如果能提供更详细的信息的话,我们才能给你准确的回答。
顺便问下:
1。那个霍尔编码器用在什么场合?分辨率和精度是否符合光栅编码器使用的场合?
2。那个编码器是单独卖的吗,还是某个设备上的一部分?

我对磁编码器也算有点了解,见过有的设备上的磁编码的使用,对该原理也比较熟悉了呵呵。

楼主:
这个编码器用在电机上,确定电机的位置
电机转动带动轴承转动,轴承带动圆盘(该圆盘估计磁性的)转动,圆盘旁边有两个霍尔元件(和TO-93封装的三极管差不多大小,只不过是一个霍尔元件有四只脚):一个脚是电源,一个是GND,还有2个是信号。圆盘在转动时,这2个脚有方波输出(用示波器观察到)。
然后每个霍尔元件的信号输出脚(两个)连接到一个IC,该IC有两个脚接到PCB的输出口。

楼主:
这个磁性编码器除了确定电机的转速,还要确定位移

楼主:
TO  yhxcn01
霍尔元件的型号,IC的型号都被厂家封杀了,看不到型号了,该IC封装是SOP的

网友C:
到咱们源码区下载这方面资料吧,很多滴

网友D:
感觉可以参考一下 黑莓手机 上轨迹球用的霍尔 松下的AN4884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