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仪表运放的电路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0-03-06):
(图片)

网友A:
两输入端均无直流通路。

网友B:
电容会慢慢充电,输出趋向饱和

网友C:
无直流通道

网友D:
这个是用multisim仿真的电路吧!  R2是否是不对的呢?这个电路看起来不顺!

楼主:
确实是因为电容的原因,是运放趋于饱和了

网友E:
无直流通道 是什么意思、?麻烦稍作解释

网友F:
AD620 数据手册 17页 “GROUND RETURNS FOR INPUT BIAS CURRENTS”

网友G(2010-06-03):
R2 拿掉  两个耦合电容拿掉试试~

网友H:
请前辈们从电路的工作过程分析一下,电容是怎么饱和的?

网友C:
任何运放都需要直流通道,即直流偏置。
在2,3脚分别加一个对地的100K以上电阻。

网友H:
我说的是分析电容充电的整个过程。
我去掉电容就行。但是对于本土来说就觉得似懂非懂,怎么就饱和了?